联想G470开机连续报警不显示

楼主(2017-05-14):
昨天上午接到客户送来的联想G470 PC机,故障现象开机连续报警且无显示 根据客户提供信息是键盘上进过水 推测肯定是键盘内部短路所致,取掉内接键盘故障排除。希望大家遇到此类现象先排除键盘故障后再做进一步维修分析 。

网友:
ksks  要修好 键盘啊

网友:
键盘都没修好怎么收钱

网友:
应该不是不显示吧  是不能进系统吧  这个是G470键盘坏的通病了

网友:
键盘 卡键 可以显示的吧

网友:
兄弟这键盘报警,是我们维修者从来不当问题,只要开机一听就知道键盘坏。

网友:
应该是不进系统哦?

网友:
应该是键盘问题了

网友:
看看键盘接口处是不是也被腐蚀了

网友:
牛,这么快就能确定故障。

网友:
是不是键盘的问题,拆掉试试

网友:
很多报警都是这样的

网友:
键盘连电导致不亮机吧

网友:
不会是键盘的问题吧

网友:
新手,赚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