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466 电源开机,电池不开机,不充电怪咖!!!

楼主(2017-05-14):
苹果笔记本A1466 电源开机正常,电池不开机,不充电怪咖!!!
接到此机还是五一左右,在这已经半个多月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更换电池试试,(电池型号A1496 电压7.6V---54.4W)还是不充电,测量主板电池电路有8.3V的电压,感觉还是电池问题,再换块电池试试,这次换了块A1405电池(电压是7.3V--50W)的,居然充电了,拔下电源也不掉电,电池放电也正常,充电也正常,但是感觉充电的速度很慢,又从别的地方调了一块A1496的电池,插上还是不充电,也不放电,电池都有电,奇怪了。换上A1405就正常,就是充电慢,等了快两个小时才从70%充到98%,测了一天也都能开关机,使用都正常,非法关机了一次之后,出问题了,电池不放电了,也不充电。测量电池接口电压为1v-3V左右,反复的试机都不能再正常使用,然后更换一块同型号的电池又能正常使用,换别的型号也不行。无比的郁闷,没办法修主板吧,先换ISL6259A(换了四五个)都一样的故障,换精密电阻,反馈啥都不是,修的我头都大了,ISL6259A供电,复位 啥的都正常,无断线!实在没辙了,定了块料板,换EC试试吧,上机还是一样,Q7155也换了 实在是不知道啥问题了,把点位图纸供给大家

网友:
不充电,一直都是我的盲点,哪位大侠能出来指导指导

网友A:
你这是在折腾 苹果笔记本更换电池不仅仅对型号还要对年份。有的还要对上半年跟下半年

网友:
苹果的不好修

网友:
测下电池接口的i2c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还有人修?

网友:
EC 和相连的电容都有可能,多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在折腾 苹果笔记本更换电池不仅仅对型号还要对年份。有的还要对上半年跟下半年

这个确实值得注意的一点

网友B:
也要注意电池的问题 上回换电池发了2块都不充电,最后换家发一块就好。有时候商家的电池也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对此我表示无能无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要注意电池的问题 上回换电池发了2块都不充电,最后换家发一块就好。有时候商家的电池也不一定是好的

噢 好吧 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在折腾 苹果笔记本更换电池不仅仅对型号还要对年份。有的还要对上半年跟下半年

是嘛??这个真没注意 同型号的还不行??

网友:
平果搞得不多,但是总体感觉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