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温度高掉电,拿掉小板排线温度正常

楼主(2017-05-14):
苹果A1466温度高掉电,拿掉小板排线温度正常之前送修时客户只是说不能充电接充电器就暗屏,查修后发现是小板排线与主板接口断线飞线后解决不充电暗屏问题,可开机后进苹果系统发现一会就掉电了CPU温度很高,拿掉小板排线温度正常风扇转得很响,之后刷了BIOS,换小板排线和改风扇常转温度还有铜管还是很高掉电,手摸铜管两头都很烫手,风扇吹出来的风好像冷风,风扇转速很慢。查了下站里有好几个师傅都碰到这种温度问题都没下文,还望大师傅们指点!!!
(刚发现不进苹果系统,进引导和PE温度一直正常)

补充内容 (2017-5-15 13:52):
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款苹果本温度就是这样的变态,找了一台同样的苹果本温度也是这样的高,主要是在苹果系统输密码的介面停留CPU温度会一直高到烫手,只要进系统后温度一切正常

补充内容 (2017-5-15 13:54):
感谢所有师傅的回复

网友A:
确实技术很厉害了

网友:
学习了

子墨粉丝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技术很厉害了

都没修好历害个啥,灌水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CPU坏了,底层不良,有自加焊可以用段时间,建议换板。

网友:
没看到楼主说换小板啊。

网友:
换个小板看一下吧

网友:
这样呀,那下次碰到多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CPU坏了,底层不良,有自加焊可以用段时间,建议换板。

大师傅不会CPU坏吧,搞不定我这还得赔钱心痛

网友C:
一般来说  散热器铜管温度高 吹出来的风是冷风 一般都是散热器本体坏了 基本上换个散热器可以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  散热器铜管温度高 吹出来的风是冷风 一般都是散热器本体坏了 基本上换个散热器可以解决

大师傅散热器钢管已经换了,还是一样温度高

网友:
进水了 你还是看一下那个接口 和排线

网友:
扇热器铜管发烫 你摸一下散热片烫不烫    如果散热片也烫 你就最好换风扇或者查询风扇温控电路

网友E:
A1466这种独桥的基本上没有发现有这样的问题  像这款小板排线不接 会引起机器很慢 很卡 风扇会很响 这个排线啊 触摸板都是要接的  排线断线? 主楼还是多多检查进水这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A1466这种独桥的基本上没有发现有这样的问题  像这款小板排线不接 会引起机器很慢 很卡 风扇会很响 这个排 ...

谢谢,刚刚发现不进系统,进引导和PE温度一直正常

网友F:
我曾经修过一个A1370 也是CPU温度高,掉电。换了散热器结果一样。后来加焊CPU 搞定的

网友G:
楼主,请问现在有进展了吗?
要小心点搞,我上次就搭进去一片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现在有进展了吗?
要小心点搞,我上次就搭进去一片板子

唉,还没有搞定不晓得和苹果系统有没关系想做个系统看看,客户就是不给密码做系统有隐私资料头疼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大师傅散热器钢管已经换了,还是一样温度高

继续排查下吧 不一定是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现在有进展了吗?
要小心点搞,我上次就搭进去一片板子

小心故意搞你

网友:
最烦的就是不给密码不让进系统测试的。。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款苹果本温度就是这样的变态,找了一台同样的苹果本温度也是这样的高,主要是在苹果系统输密码的介面停留CPU温度会一直高到烫手,只要进系统后温度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继续排查下吧 不一定是U的问题

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款苹果本温度就是这样的变态,找了一台同样的苹果本温度也是这样的高,主要是在苹果系统输密码的介面停留CPU温度会一直高到烫手,只要进系统后温度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现在有进展了吗?
要小心点搞,我上次就搭进去一片板子

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款苹果本温度就是这样的变态,找了一台同样的苹果本温度也是这样的高,主要是在苹果系统输密码的介面停留CPU温度会一直高到烫手,只要进系统后温度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曾经修过一个A1370 也是CPU温度高,掉电。换了散热器结果一样。后来加焊CPU 搞定的

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款苹果本温度就是这样的变态,找了一台同样的苹果本温度也是这样的高,主要是在苹果系统输密码的介面停留CPU温度会一直高到烫手,只要进系统后温度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刚刚发现不进系统,进引导和PE温度一直正常

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款苹果本温度就是这样的变态,找了一台同样的苹果本温度也是这样的高,主要是在苹果系统输密码的介面停留CPU温度会一直高到烫手,只要进系统后温度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CPU坏了,底层不良,有自加焊可以用段时间,建议换板。

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款苹果本温度就是这样的变态,找了一台同样的苹果本温度也是这样的高,主要是在苹果系统输密码的介面停留CPU温度会一直高到烫手,只要进系统后温度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款苹果本温度就是这样的变态,找了一台同样的苹果本温度也是这样的高,主要是在苹果系 ...

万幸啊,……难得的经验

网友(2024-10-30):
A1466 图纸与点位

Apple MacBook Air A1466 820-3209-A.pdf

Apple MacBook Air A1466 820-3209-A 点位.b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