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vpcea38ec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7-05-14):
接手的时候通电无反应,拆开板子通电无待机,保险处19V正常,P沟管S极无电压,测S级处保险导地2欧短路如图 ,移开公共点有关的电容如图 最后面那张图中下方电容导通,换掉后正常,通电待机0.01按开机键触发亮机,小问题,供初学者参考,忘了拍亮机图

网友:
忘记说了,是给人修过,这个问题都没找出来真不需要修板子了

网友A:
直接加点小电压烧机 摸一摸很快的。

网友B:
是电容全换,还是换其中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电容全换,还是换其中一个

最后一张图中PQ36 37旁边的那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点小电压烧机 摸一摸很快的。

不是所有机器都能烧鸡的,你没遇到过烧出大问题过

网友:
最近段时间发了一些帖子都是些大短路的问题,很多朋友回帖说我这样一个个移开电容台麻烦还不如烧鸡,这里强调一下不是所有主板烧鸡都能烧出问题,很多机器电压控制不好多路管子软击穿了倒还好修还好补救,但是如果用烧鸡烧坏一些小电阻那就不用修了,例如华硕机器,索尼机器,还是来烧鸡的话很多时间烧的修都修不出来

网友C:
这是大短路  SONY有保护电路 所以上电源不会有大电流---用烧鸡法 很快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大短路  SONY有保护电路 所以上电源不会有大电流---用烧鸡法 很快就能解决。

是的,只需要做好烫猪爪的准备。

网友C:
你说的烧鸡法 会烧毁其他元件 那是没有少对地方 烧鸡不是用高电压 这样的大短路用1-2V电压就可以 怎么会烧坏其他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大短路  SONY有保护电路 所以上电源不会有大电流---用烧鸡法 很快就能解决。

遇到这机器你再试试,给个1.5V电流已经上2A以上,就不说保隔电路是否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保隔电路中的P沟管直接导通了再去烧鸡后果就不是说的这么简单了,一般不提倡烧鸡,仅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烧鸡法 会烧毁其他元件 那是没有少对地方 烧鸡不是用高电压 这样的大短路用1-2V电压就可以 怎么会烧 ...

我只是发帖子,不讨论其他方面,是否烧鸡和其他维修方法仅个人意见,修好就行

网友:
你说的没错 但烧鸡前 首先测量各个供电 电感-对主供电-阻值后 确认上管没有击穿才可以烧鸡。一半烧鸡电压自己控制不得超过3V 当然烧鸡只适合有电阻的情况下 如果19V对地0欧姆 就无法实施了。

网友:
大短路的机器都没有修出来,上家肯定没有学过修笔记本。

网友C:
既然你发帖那大家都可以加以平认--帖子好自然会给分  你的帖子说到大短路 为了维修速度当然用烧鸡法 但我有必要说说我自己的烧鸡法不是什么情况都可以实施烧鸡法 要有几个条件 首先是19V对地有阻值,然后各个供电 电感对19V阻值正反向都正常。然后实施烧鸡但必须在 隔离输出后级实施烧鸡 电压不许超过3V。我是这样做的也从来没有烧毁其他元件。

网友:
这种我一般都是遇到保护隔离那里有个二极管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你发帖那大家都可以加以平认--帖子好自然会给分  你的帖子说到大短路 为了维修速度当然用烧鸡法 但我有 ...

维修思路不同,我只是说我这样修也很快,几分钟的事情,很多人的维修方法都不同,不是说你说的不对,我习惯性拆公共点电容,结果一样

网友:
公共点的维修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不错

网友:
这种问题上家居然修不出来 估计不用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