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4H-k43ly-5.0 进水无待机无触发维修

楼主(2017-05-14):
早上接的,通电无反应无待机,拆开发现触摸板下面大面积腐蚀,判断是触摸板处进水,这个机器最大的问题就是触摸板进水EC必遭殃,直接换掉EC和周围看得见腐蚀的小元件,还好这个机器才进水2天,再过几天就不用修了,看图

网友:
有错误,重新写。看图 手上有2块料板所以修起来很顺手省时间,能看得见元件腐蚀的都换掉了,待机正常,按开机键电流只能上0.25, 尝试再次加焊一次依旧,找一下19V转3V或者5V的几个点,先测得这个点直接发现问题 这里正常19V通过电阻过来是3.3V,现在测这个电压是8V不正常,图纸是看不出这个电阻阻值的,直接料板摘过来焊上,通电按开机键电流刷刷上去了至亮机,测这里此时电压3.2V正常了,帖子可能写的比较简略,但实际维修过程就是这样,华硕板子19V转3V和5V电路坏的较多,电流不起正常思路优先测这个点,然后桥背面的2个点,由于电脑已经交给客户忘记拍那个点了,下次再遇到这款机器再上图,再附上亮机图 ,总维修时间30分钟

网友A:
问下,这个点怎么找到的?有图纸还是经验还是盲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下,这个点怎么找到的?有图纸还是经验还是盲测?

经验哦,电流0.3以下首先要看3V或者5V转换电路,而且很多板子的转换电路都不同,也不能说这是转换电路,因为只是19V经过一个XK阻值的电阻演变成需要的3V和5V,有些3V有个2.5V也行的,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图纸的习惯了,大部分主板问题都是不出电压的,你可以多看一下我之前发的帖子,都是直接搞电压,都是经验之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经验哦,电流0.3以下首先要看3V或者5V转换电路,而且很多板子的转换电路都不同,也不能说这是转换电路, ...

好的,我正在浏览您之前的作品,有不懂的地方我再请教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正在浏览您之前的作品,有不懂的地方我再请教您

晕,别这么客气啊,都是搞维修的,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别这么客气啊,都是搞维修的,共同学习

你别谦虚,比我水平高的都是我的老师。应该像你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