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RZ09-0117电流循环跑

楼主(2017-05-14):
   如题雷神RZ09-0117 电流循环跑1.几到0.9到1.几来回跑 。这种一般要么内存检查不过要么就是BIOS,换了内存,涛声依旧。果断论坛上找个BIOS刷,开机等了有一分钟才亮。淘宝买了一个改过的BIOS,开机5秒亮机。现在把BIOS上传,有需要拿走不谢!

网友A:
明明上传了BIOS怎么看不到 ,再来一次

U35 .rar

网友:
BIOS呢 楼主BIOS呢 最好班号和亮机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明上传了BIOS怎么看不到 ,再来一次

传bios最好是简单说明下 机器型号 版号等

网友:
这种这么新的机器,都是刷BIOS好修,不然其它问题就相对麻烦了

网友:
是的,没图纸。要是修电路就真的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