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 USB键盘鼠标无法使用,新手维修,求大神给个维修思路。

楼主(2017-05-14):
主板:维硕Votusum-3 A780 D2 ,PS2 USB键盘鼠标进PE前无法使用,进PE系统后USB键盘可以使用PS2的键盘无法使用,
求大神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把IO换了试试

网友:
查条件,条件都正常,看看前置的可不可以 前置也不可以,桥坏

网友:
测量下  1数据脚,2空脚,3接地,4时钟,5数据, 6空脚

网友:
IO nuvoton NCT5577D,一定要用同型号的代换吗?

网友A:
先查ps2线路,还没到换io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ps2线路,还没到换io吧?

PS2线路都是直接接到ID引脚上的吗?

网友:
直接用前置USB试试,不行的话,那就只能围着桥转了

网友:
usb直通南桥,坏了多数换南桥,ps2直返IO坏了多数换IO或阻容元器件

网友:
换同型号 的IO

网友:
先换接口 再说

网友:
先换usb接口不行在动南桥

网友:
拆5V的滤波电容试下

网友:
我修到H61M-D的也是USB不能用,不过我的是usb保护坏掉了

网友:
不一定是IO坏

网友:
换排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