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

楼主(2017-05-14):
谁有AOC E2462VW 的图纸

网友:
找图纸做什么用?
显示器的图纸少之又少。

网友A:
修显示器基本不看图纸,因为小问题都能测量的出来,实在复杂的都直接换板子了,现在板子都不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显示器基本不看图纸,因为小问题都能测量的出来,实在复杂的都直接换板子了,现在板子都不贵

对,所以说,这是个维修习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所以说,这是个维修习惯问题。

显示器维修本身价格就不高,没必要在一个问题上死抠,非要研究个所以然,效率最重要

网友:
确定好板子问题,难修就直接买板,报得起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