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D 板载CPU内存 BIOS

楼主(2017-05-14):
华硕X45VD机器,上电1.3左右,有回跳,不亮机,刷BIOS解决!
机器版号X45VD REV3.0

华硕X45VD独显八显存I3 REV.3.0.rar

网友:
谢谢了。刚学新手,正好有用。

网友(2017-06-15):
备份的还是  修改过me的 ,亮机会不会慢

网友(2017-09-02):
一样的问题,刷了就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8-07-07):
正好需要。下载下来试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2021-01-07):
机器版号X45VD REV3.0
确实 刷了就亮

网友(2021-04-22):
非常感谢楼主的BIOS,今天我也修到一台华硕X45VD REV3.0 故障插电0.003,按开机键0.456~0.621掉电回到0.003。有时候也能开机进系统正常工作没有问题,但大多数情况下掉电不能开机显示。刷了楼主的BIOS好了一次开机成功,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