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0 板号6050a243101 进水大短 开机进系统有雪花

楼主(2017-05-14):
昨天收到的机子 接电 大电流 烧机cpu供电芯片坏 cpu周边上下管大电容 几乎全坏 更换过 上电还是短 这里忘了一点 去测阻值去加电 然后测阻值180 烧不出来 于是就按个断点测阻值 断到q4711 q4710的位置 不断了 于是找料板跟换完毕 测量阻值 ok 开机亮机 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我擦 进系统 有雪花 接外界也有 硬盘跟换了 一开始进去不花 过会就花了 以前遇到过这样情况 是cpu 但手上没有cpu 只好把集显屏蔽了  反正是不开机的 下次雪花拿来  在给他换了cpu  在收份钱  这次在报cpu 人家也许不修了 故障解决

网友A:
可以直接给客户说 U的问题  屏蔽集显一般都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给客户说 U的问题  屏蔽集显一般都可以接受

要看客户  我这客户 太难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这种 是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