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16款戴尔XPS 15-9550 LA-C361P进水维修及BIOS首发

楼主(2017-05-14):
此机器是客户发来的进水位置比较多,清理完进水位置。插可调待机明显偏高 0.15 桥有些发烫,桥附近进水比较多。而且过线孔有断线,定了个桥死贵死贵啊
换好后待机0.02正常了开机可爱的LOGO出来了

此机器是6代U四代内存,下面是此机器的三个BIOS里面的两个,有一个太大 佳晨笔记本寄修网LA-C361P Rev2.0

佳晨笔记本寄修网LA-C361P Rev2.0 UT2.zip

网友:
16M的BIOS压缩后还是大于8M没办法上传,有需要的联系我吧

网友A:
进水引起桥坏了,这个维修费用比较高吗

网友:
维修费用比较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引起桥坏了,这个维修费用比较高吗

成本相对就不低 加上维修 所以费用不低了

网友B:
有REV:1.0 的BIOS么,不显示,电流跳变,不知道刷哪一个啊

网友C:
过孔 断线 那个是什么信号?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孔 断线 那个是什么信号?大师

这机器没找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REV:1.0 的BIOS么,不显示,电流跳变,不知道刷哪一个啊

没有啊,要刷16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