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305f bios

楼主(2017-05-14):
ASUS U305F 版号是UX305FA 2.0,原机备份的

u305f 版号ux305fa

网友:
进来看看,还是维修小白,学习学习

网友:
值得学习 楼主厉害 顶一个

网友:
修的不错了,学习了

网友A:
怎么刷的 没找到 芯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刷的 没找到 芯片呢

这个还是和普通的BIOS芯片一样的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和普通的BIOS芯片一样的刷啊

芯片找到了 读取了 刷了一个 不行 在准备 重新刷的时候 就不行了 好像芯片坏了 用普通的芯片 刷  自动上电 0.2  难道普通芯片 不行吗 通过飞线链接的 asus的本 太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找到了 读取了 刷了一个 不行 在准备 重新刷的时候 就不行了 好像芯片坏了 用普通的芯片 刷  自动上 ...

贴片式的BIOS芯片也可以取下来,焊接到BIOS简易座上面刷写的。在芯片的肚子上贴点绝缘娇,就好了,我每次都是这样子刷的

网友(2017-06-22):
我有一台0.26A不动的,下来试试

网友C(2017-08-25):
我手上有一个这样的机子上一点点电还不知道怎么下手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有一个这样的机子上一点点电还不知道怎么下手也

这个是集成显卡的电流本来也就低

网友(2018-05-19):
你这个BIOS刷了上去,还是一样,电流到0.23 ,就不动了,不显示

网友:
那有可能不是bios问题,你改过me没有,如果改了,主板的可能性大。这个bios我是亮机提取的

网友(2018-12-02):
刚修一台电流0.3好像是不跑码,下准备刷BIOS结果放电好了,电池在另一个小板上的

网友:
真是小白,我怎么没找到bios芯片。请高手告诉一下是哪个芯片?谢谢

网友(2019-05-20):
这个BIOS可以用吗?

网友:
刷了这个BIOS 直接跑。0。3  原来电流跑0.5 不亮

网友(2021-09-28):
楼主BIOS是好的,就是亮的慢。改了ME,就亮机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