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台式机安装xp系统,解压最后,还没保存设置就重启,求助

楼主(2017-05-14):
今天遇到一个台式机,安装xp系统时,解压到最后保存设置,删除已使用文件那一项,还没到就重启,不是散热问题,系统镜像换了好几个,还是一样,求解
文件

网友:
只能说 不装驱动 试试

网友:
可以代换一下硬盘,内存试一下哈

网友:
换安装版的系统装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