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46求内存供电照片

楼主(2017-05-14):
圈出来的不知道啥电容进水腐蚀有的也掉了 一个升压电容和0欧电阻挂了

网友:
贴片电容 找差不多位置上换

网友:
希望有的给拍照  没有对比图纸维修吧

网友A:
看来你也是小白呀,升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也是小白呀,升压电容

啥地可以取个

网友:
PWM电路上的都行

网友:
找图纸简单 快捷  你这个 芯片周围原件不是很多 发个帖的时间都找完了

网友:
上面都写了1U50V,50V耐压的,找个差不多就够了

网友:
可惜手上没修到这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