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5 820-3435-B 原厂BIOS+恢复BIOS设置方法

楼主(2017-05-14):
本机原故障为 苹果系统无法安装 WIN7系统问题 本以为是硬盘的问题 换了一个硬盘还是一样 后面刷了一个BIOS就正常了 现在把原厂BIOS给大家 希望大家好东西也拿出来给兄弟们 让我们少走些弯路 有时因为一个BIOS 浪费整天时间 再给你兄弟们推荐一个方便刷BIOS的芯片座子 很方便 卡上就行 不用像我之前那样飞线 (图片上有样子)
如那们兄弟刷完还开机会显示慢 那请这方法恢复一下BIOS就行  OPTION+COMMAND+P+R 再按开机 屏幕会重启两次 放开 就行了(本人试过好几次 都解决了问题)

A1465 820-3435-B BIOS 原厂.rar

3.83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196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现在都要什么金币 那金币要发什么样的贴子才能有啊??

网友:
感谢!非常实用

网友:
支持下吧,都不容易啊

网友A:
能不能推荐下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推荐下编程器

百来块的编程器都那样 我现手上 有两个 有一个100来块 读取 和写入速度太慢 还容易出错 现在很少用  还是之前屏蔽的FP400 的好用快 就是价格太高 3000多

网友(2017-08-25):
我的不显示,不知可以不,支持一下

网友(2017-09-27):
820-3435-a的能不能用的820-3435-a的能不能用的

网友(2018-09-11):
秒亮,太棒了

网友(2020-06-09):
刷完BIOS 序列号怎么处理呢?

网友(2024-06-10):
这个要在BIOS bin 文件里改自己的序列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