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网线一直不通

楼主(2017-05-14):
网线6一直不通

网友:
换一根过去呗

网友:
36用另一对做试下

网友:
中间可能断了,万用表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
1.2.3。6通了 就可以

网友:
万用表检查一下,断了就用另外一对线替换

网友:
来自: 河南
换网线 或者是测线仪坏了

网友:
6是地线,不通不能用,可用其他代用试试

网友:
用其他的线代替了。

网友:
用测量器测一下
]

网友:
网线 测线仪排除法就能ok

网友:
断线了呗,八芯的,换个就可以了

网友:
6换根颜色的线接上

网友:
水晶头剪掉,用万用表测!6线不通肯定是不能用的

网友:
可换另外一条线芯来试下啊,估计是你的测线仪有问题、感觉测线仪很容易坏,不靠谱

网友:
水晶头没压紧?

网友:
换一根不就行了

网友:
网线太次的原因 碰到过

网友:
楼主 这个问题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网线不通怎么解决 还用发帖 我怀疑人生了

网友:
明显是测试仪问题,部分测试仪对4针网线,只亮123,6是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