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70a-ds3 小修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17-05-14):
技嘉GA970a-ds3 小修开机瞬间掉电,昨 天发过求助mwhg贴,多谢各位的帮肋,现在问题找到了,虽不说完美但还是解决 了问题。
故障为开机瞬间掉电,是马上掉,非常快的那种,估计0.3秒左右时间就掉了,因为风扇才转动一两转就掉了, 严格来说是才转动就停了,因为惯性所以看风扇好像是转了一两转,一般掉电快的大多为短路保护,量电源接口没发现有短路的 。那就短接电源强行上电试试,测各供电都正常,接下来就查了下IO的Vcore 12V 5V 3.3V 电压检测脚(124.125.125.127.128.1脚)都正常 ,那就再测下温控THERMTRIP吧,也没有收获,目标锁定在IO上,会不会是它出问题导致的问题,不管了接上现显示看看强行加电能不能点亮,一试果真还点亮了,关机后,按开关后测了一下IO的102脚SLP_S3,电压持续为3.3V ,说桥已经发出开机信号了,只是IO没正常工作,手头上没有带GB的IT8728F的IO那我可以小改一下把SLP_3的信号加个三级管控制电源绿线,料板上找了一个三级管C线接电源绿线,E级接地线,B线就接主板电源接口附近的D46的1脚,这个脚也连接到SLP_S3上,距离近点主要还是为了好看.检查好没问题上电试机点亮
今天是网络是不是有问题传了几次图片都没能传全。
下面是附上花10元大钱买的图纸 点位图。之前在论坛上没找到

970A-DS3 Rev.1.0 点位图.pdf

点位

网友:
看来楼主对技嘉板子重复转停还有经验。

网友:
如短路会引起电源保护,一般不可再次触发。

网友:
IO还是原值换吧,免得还有后遗症还得麻烦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0成本维修。不错

网友:
找就近的D46获得slp 3信号,应该这样飞线很短很美观,也比较可靠,防备客户自己拆装无意破坏,很不错。

网友(2017-06-18):
修的不错,楼主的图纸我正好需要

网友(2017-10-02):
学习了,楼主好经验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如果来个PCB图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给了我很好的思路啊,太需要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