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418无图纸点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14):
             这是上周来的,机器为苹果一体机,型号是13年款的A1418,双面胶粘附的屏,拆机很麻烦,版号为820-3482-A拆开后搜了下论坛,没有这个图纸点位,后来在某宝上也问了没有,那没办法,只有盲修了!(后来我才发现事实上是有类似的图纸,大部分结构是一样的,只是当时有点绝望没看,如果看了的话可能会省很多脑细胞)
  整体外观没有明显不良,就是CPU的上下管有点发黄(那种铁皮MOS管),先不管他
  打值发现问题, 箭头所指出电感阻值为0,直接对地了!把电感拆掉后发现是后级短路,所以只能一个一个拆了!(因为是直接对地,烧鸡大法不太管用,而后级相连是好几个330电容)一个个拆完之后还是短,仔细看了下此电感位置,估计应该是总线供电或桥供电之类的,所以就打了下桥上电容的阻值,果不其然!就是这玩意儿!遂上手术台,拆掉桥后阻值正常,装回原来拆掉的电容再测,正常,换上新桥, 刷上新的BIOS资料,上电,蹭蹭蹭上到1.2左右不动,心里那个激动,测了下各电感电压均正常,接屏测试,并没有听到“当”一声,而是“嘟”一声报警,会反复“嘟,嘟,嘟”。心里一下就瓦塔了!难道还有问题?按经验来看这是没有过内存,然后换了根内存试试,结果依旧,这下纠结了,这是哪里的问题?没有图纸点位,这玩意儿相当烧脑,想了一下,没过内存的话就查一下内存的条件,插上带灯测试座,其供电是正常的,遂查内存复位,3.3V,正常0.75的VREF,也正常,时钟3.3V正常,数据0.5V不正常!嘿嘿嘿!内存数据线没电压!打了下阻值3欧姆!数据也短了?!这个应该是 CPU读的内存,难道CPU这块也有问题?去掉CPU还是短,那么3欧的阻值应该烧鸡能烧出来,抱着试试的态度直接找到内存槽脚位,飞线烧鸡!因为这里电压为3.3,不敢调高了烧,大概3分钟才摸出来屏接口附近芯片有微热,很奇怪,怎么会屏街口附近呢?因为并不是很烫,所以无法判断是具体哪个芯片或电容短了,然后又只能一个一个拆,(当然电容太小,量阻值就好,芯片和管子才拆,不然那么小的电容要拆的好我要疯!)。结果我费了半天力气,还是没有找出短路点,无语了!像这种没有图纸没有点位的我是最烦的!然后因为实在脑壳大,就在内存槽子周边的原件上乱戳,当我戳到这里的时候发现问题: 这个电阻阻值居然两端都是0?于是飞起此电阻再测,該电阻接芯片的一端阻值为0,另一端为500多,且内存的数据线阻值也立马正常了,证明为芯片坏,且其一端就是与内存的数据线是相连的,于是买了新的芯片回来上上。
    新的芯片上上后阻值果然正常,二话不说,上内存,上电,”嘟嘟嘟“三声报警,怎么回事?怎么还不行?再上带灯测试座,一测,数据线居然又没电了?断电打值,怎么阻值又变成了6了?还短?芯片又烧了??苹果用的芯片可不便宜啊!然后我把客户的内存拆掉再打值,发现阻值正常,内存也坏了,再换另一条插上去打值,我丢!26的阻值!两条都坏了!我们的内存,接屏测试,完美亮机!这回玩儿大了,已经换了桥,换了25的芯片,内存也要换!
遂跟客户再加钱后,装机,本以为就这样就完美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事实上依然没有结束!装机到最后的时候发现,居!然!会!闪!屏!!这鸟机器!心都凉了半截!客户马上就过来取了!这档子出问题,没办法只有打电话给客户讲明情况,再缓缓,这时客户才说,他这机器当时是跳闸烧坏的,同时烧坏的还有投影仪,打印机等等好几台设备,当时跳闸了,内心顿时一顿草泥马奔腾而过·····要当时早说的话报价就不是这个价了,指不定这玩意儿屏也烧坏了也不一定。但这玩意儿屏贵啊,不可能买一块屏来专门测是不是屏坏了啊,所以只能是先查一查板子吧!
  又是一顿拆拆拆,拆出来后仔细看了看之前动过的地方有没有没好好或者啥的,确认自己的焊工还OK,分析下屏闪有可能是屏供电的升压出问题也会这样,于是把板和屏接好,摆好一个舒服点的姿势,找到最大的那个电感,(没错,就是最大的那个电感,就是刚才换芯片旁边的那坨,因为苹果的机器要检测到屏才会有电压,所以在之前不接屏的时候就这个电感是没有电压的,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这坨)事实上确实也是这个电感是屏供电的电感,实测开机后此电感电压为60V但是当屏闪的时候是不稳定的,但这个芯片也是刚刚才换的,难道是这个铁壳不良啦?于是又花了8块大洋买了个新的MOS,然后再次测试,完美亮机,不闪了!到此总算搞定,就等客户来取了。
   发帖不易维修亦不易,各位看官多多担待,这机器因为测试麻烦来回拆拆装装不下30遍,因为中途也有别的笔记本要搞,所以历时一周才搞定,不过也算功德圆满,望各位看官多多支持,多多加分啊!附上亮机图和BIOS于下

A1418 (820-3482-A).7z

网友:
这维修技术太硬了

网友A:
这技术不是一般的好,学习了

网友:
高手学些了

网友:
真是太佩服楼主的耐力加技术了!牛

网友B:
怎么会烧了这么多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烧了这么多东西啊

谁知道叻,客户还有好多东西烧了,投影仪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技术不是一般的好,学习了

真学习了就给我加分啊

网友:
这技术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楼主这技术佩服,要是我估计放弃了

网友:
牛牪犇逼好厉害

网友(2017-06-13):
这机器没有1500是不好修了

网友:
楼主是维修界的楷模,看完此帖有很大的启发

网友:
厉害了, 经验啊,先修接地是桥引起,后面找到一个乌龟壳引起的

网友(2017-12-19):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你这文章很长

网友:
楼主不仅技术牛逼,耐心也十足,这要是我早泄气了

网友:
这一路拆下来,是很花时间。楼主有耐心。最后一张亮了,买了个苹果机,装WIN系统

网友:
大神级别盲修

网友:
这个CPU是可以拆的 ?????

网友:
楼主的真的太牛了 手工也是强的不行 赞赞

网友:
这个帖子好,手工强的不行啊!一千个赞!!!!!

网友:
牛B啊 技术好厉害啊 也修到过苹果一体机 出了显卡 其他问题还没修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