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进水机没有待机维修

楼主(2017-05-14):
联想G510版本号:LA-9641P REV ,进水机没有待机,拆机清理水,打下阻值正常没有短路,通电待机0000,不正常,打开图纸量了下3V,5V,3V正常,5v只有1.5v,不正常,看电路图芯片为pu402,SY8208BQNC,旧主板上拆个大小引脚都一样,换上后还是不开机,没法只能定个原装的,等2天到货,换上新的,量下5v有了,兴奋开机,电流上去了,接屏显示了,收钱

网友:
传说中的一楼

网友A:
旧主板中拆个大小引脚都一样的,这个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要表达不是同一型号的吗

网友:
不知道为神魔出不了图纸了,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旧主板中拆个大小引脚都一样的,这个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要表达不是同一型号的吗

现在新主板,3v,5v芯片长的一样,不一定能用比如说SY8208CQNC,SY8208BQNC ,SY8208DQNC  不通用

网友:
楼主这帖子果然和你修的机一样,简单明了

网友:
上个图啊   有图有真相啊

网友:
好事,又二百进口袋了?

网友:
我换过一次这种芯片,拆板的都不行,新买才能用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还有人修?

网友:
待机芯片坏了引起5v不正常是吧,如果后级短路应该也能够引起这个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