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通病,待机0.4A不触发

楼主(2017-05-14):
联想E430C不触发通病,待机电流0.04A,板号LA-8131P
联想E430C按开关键没反应,插入可调电源,显示0.04A

待机电流明显偏高,怀疑主板有短路的地方。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联想的笔记本
屏线接口的地方电容容易出现短路的问题。用万用表蜂鸣档,把屏线接口附近的电容
挨个测试一下,清脆的蜂鸣声响起……

直接去掉短路电容,接可调电源,待机0.019A,正常,按开关开机,屏幕点亮

开机正常

至此,维修结束,这个型号笔记本,E430C我修过三台,都是0.4A,不触发,故此,认定为通病,希望帮助广大技术员少走弯路,多多赚钱

网友:
这个也修过几台

网友:
确实是通病,之前遇到过一样的问题一样的故障

网友:
0.04的电流

网友:
这是维修过程中的图片,不知道为什么,发帖的气候有照片,发完了就没了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 给力

网友:
电容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电容短路容易修

网友:
修过,哈哈,是通病

网友:
收藏了,以后肯定用的到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
确实是通病,之前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
认定为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是有这个毛病

网友:
直接找联想屏线接口短路,经验老道啊,没用烧鸡大法

网友:
不错,又知道一个通病了

网友:
暂时没遇到过,收藏着

网友:
收藏了,还有这种通病的,,,,电容问题

网友:
目前还没碰到过 要不知道通病 这个查起来比较费劲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都是在屏线接口周边的小元件吗

网友:
仁宝的保护还不错哦,要是其他的就大短了

网友:
高手啊,我的待机0.2是什么问题怎么修

网友:
0.04A 19V短路 会有假公共点

网友:
这种电容大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通病都是钱啊 谢谢老板

网友:
良心楼主,赞一个

网友:
楼主细心 很给力 几下了

网友:
电容短路也叫通病吗 那很多机子都有

网友:
修过一台,查了半天才找到故障,没想到是通病

网友:
这电脑就是个垃圾,

网友:
不过也是送钱机

网友:
就喜欢通病..

网友:
3V短路是吧?

网友:
恩 记住了

网友:
我没碰到过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
收蒧了,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碰到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
谢谢  联想其他主板会大短路  这怎么小短路

网友:
待机偏高 一般都有短路的

网友:
哥们生意不错,这一问题都遇到3次。

网友:
秒杀啊,电容短路的不多了

网友:
下次记住了,联想的毛病是挺多的..

网友:
待机偏高  手能摸出来

网友:
确实是通病了

网友:
thinkpad E系列坏的无数,简直就是垃圾,联想现在还生产上网本CPU的笔记本,真尼玛良心企业

网友:
算秒杀了 不错

网友:
上次遇到都没修好 换板了,,,

网友:
学习一下,这么好的贴 子

网友:
短路的机子修起最安逸

网友:
我修的很少碰到这么简单的

网友:
恩 以前遇到过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直接去掉,不用更换吗?有风险没?

网友:
基本通病,看看也不错

网友:
修到过,20v的电容短路了,导致不过保护隔离,仁宝典型的,待机变大

网友:
可以选择烧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