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屏 联想S300 暗屏 维修

楼主(2017-05-14):
                            联想S300 暗屏 ,笔记本暗屏对很多维修工程师来说是小问题,因为背光开启信号都是EC或者显卡直接发出,但很多工程师改背光开启信号都是从LCDVCC直接接过来,可以亮屏但开机瞬间闪白屏。但我改背光开启信号从不闪白,今天说说我是这样搞的。  今天又收到一台暗屏的S300笔记本,拆机B壳测量屏接口,LEDVCC电源19V,亮度信号3V  ,背光开启0V.  明显开启信号电压不到,拆机拆出主板打开电路图,找到接口测量PCH_PWM背光开启信号还是0v,打对地阻值摸发现短路,查找信号直接来自显卡发出,为了小问题大做决定改电路。从+LCDVDD_CONN转换出来加装1电阻和1电容延时,但是因为LCDVDD出来的时间和显示时间相差太久还是闪白屏,只是时间快了点。后来我在Q72和Q73的控制级各加了一个电阻,为了让LCDVDD延时一下,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方法是可以的,有时要速度拆个管飞线快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我还没有用过 到时候验证在过来加分

网友:
这个办法还是不错的  我修完了 有白屏一下  碰到难搞的客户还是比较难说的

网友:
一般很少去弄RC延迟 因为客户不会觉得有什么难受 如果很介意的 价格报高点  不然对不起劳动一番

网友:
楼主功夫深有创新精神

网友:
领教了,下次试一下。谢谢了。

网友:
在Q72和Q73的控制级各加了一个电阻,和本身那个电阻在一块儿并联, 对吗?

网友:
还可以吧学习了

网友:
你那画的电容  文字是电阻  是不是直接给vdd加个电阻和电容  接到pwm  楼主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飞线了

网友:
没想过这个问题一直都是直接飞给给的屏开启

网友:
具体电阻和电容多少?和华硕那个电路类似的延时啊

网友:
楼主文字写的电阻,话的图在控制级加的是电容吧?另外觉得要找地方焊电阻电容延时有点麻烦了

网友(2019-12-28):
可以的额

网友(2021-04-02):
还在学习如何飞线解决的小小白,看了lz这篇文章,突然就不明白怎么飞线是什么了

网友:
还要这样操作?不都是有电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