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不开机

楼主(2017-05-14):
今天接到一台ga-h61m-s1板子    开机不显示  拆版量电压  内存供电1.5v有 vcc1.05没有  vcc1.8没有  cpu电压没有  哎 先修1.05吧
量mos管d极1.5 g极没有 查电路图到u1《as324》 无脑换掉as324 还是一样

只能继续查电路   查324的工作条件 发现12脚位置是2.5经过电阻r201过来 可电压才0.35  先换r201,r202试试  换完12脚13.v

mos管g极3.5v 1.05v也出来  其他各项电压都ok 果断上cpu  没反应 郁闷 本想着刷bios  最后还是换个cpu先试试  换完cpu好了······cpu也坏了
本人是菜鸟  技术不好请见谅  在这还的感谢一下论坛里提供电路图和点位图的维修友

网友:
这个板我好像也有几块不行的,没跟,我也看看谢过了

网友:
厉害了,今日大有收获

网友:
技嘉H61-S1 有坏bois的通病

网友:
经常见技嘉主板 双BIOS还原。这BIOS还真比其它牌子容易坏

网友:
有时候BIOS芯片也是容易坏的

网友A:
换完后 12脚是13v  ????   是1.3吧  字打错了  但维修过程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完后 12脚是13v  ????   是1.3吧  字打错了  但维修过程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不好意思打错了,点到后面了

网友:
这个板子就爱刷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