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C REV:7.00 BIOS

楼主(2017-05-14):
此机电压测了都正常,风扇转下就灭反复重启,怀疑BIOS问题,可是昂达官网现在不发布BIOS了,找遍了百度跟搜狗都没有这个主板的BIOS,只有5.0跟6.0的没有7.0的,哪位大神有此BIOS发我一份好不,谢谢了补充:此机已经修复,不是BIOS问题,因为当时测了CPU供电正常,所以就没有考虑那里的问题了,结果还真是通病问题,CPU供电芯片是RT8859M,第50脚的电阻阻值变小,只有170K,掉电时50脚电压是1.4V,正常是1.0V-1.2V之间 ,这机子症状是偶尔有时风扇常转不显,不插内存会报警,上内存不显,风扇常转时,测了50脚电压是1.2V可是不显,转下就停时电压变为了1.4V,试着换了个200K的电阻上去后,直接亮机。下面全网首发我备份的BIOS

备昂达H61C VER7.00.rar

网友:
直接打电话给客服要就行了,这个简单

网友A:
论坛如果找不到,看看淘宝上有没有的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如果找不到,看看淘宝上有没有的卖。

论坛上没有,淘宝上也找了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如果找不到,看看淘宝上有没有的卖。

那只能盼同行能给你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