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ThinkPad X1 carbon 暗屏维修

楼主(2017-05-14):
   昨天接到一台ThinkPad X1,故障是暗屏。先换张屏,无果。拆机测量屏接口保险,阻值无穷大,找个保险换上开机测试,还是暗屏,一量保险又特么烧了。。再次换上一个保险,这次学乖了,没通电,先测了下阻值,500多正常,接上屏和屏线,对地00,拆掉屏幕,依然短路,好吧,屏线坏了,拿给老板订屏线。今天屏线到装机测试,已正常显示。

网友A:
屏线短路应该在电流上有反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短路应该在电流上有反应吧

不会有反应的,因为保险已经断开了哦!

网友:
屏线短路的很少见!

网友B:
难道是屏线断了和外皮连着了引起短路了的

网友:
类似问题遇到过好几个了  有些保险烧不断的 直接把屏线烧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屏线断了和外皮连着了引起短路了的

没有看,除非屏线订不到或者屏线太贵,一般都是直接换

网友:
维修思路相当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