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TLEX 360 上电保护

楼主(2017-05-14):
一台DELL OPTITLEX 360 台式机。故障现象:上电保护,CPU风扇有轻微的动一下。
维修过程序:拆出主板,测量到小4口短路了,目测到有一小电容C589发黑。去掉后短路排除。此板维修OK.

网友:
这个是dell的通病 这个机型的通病 所有这个板子 用久了 这个cpu的电容都要短路

网友:
又是同病一个·········

网友:
这个怎么不配个图片,也可以知道是哪个电容呀,,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380什么的那个机型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
这种通病,还是要加个权限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