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监控

楼主(2017-05-14):
A B两地隔路150米,架线不方便,在A点监控B点 ,B点有8个200万海康,用一个后端管AB 两处,有什么稳定的无线连接方式,或设备?

网友A:
海康有无线传输设备,你要是不考虑成本问题可以使用,但是无线远没有有线来的可靠,他会受天气,树木,建筑物,距离等影响,所以只有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采用的方案

网友:
无线网桥就可以实现,几公里都没有问题,x宝上好多这种设备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康有无线传输设备,你要是不考虑成本问题可以使用,但是无线远没有有线来的可靠,他会受天气,树木,建筑 ...

无线方案成本也不是很高的,现在的电梯都是采用无线桥接的方式

网友:
买个好点的AP 用定向天线发送 两次对发 中间最好 加个 AP 才150米 那么近还不拉线

网友:
买一对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