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CPU植锡和分层成功的秘决是什么

楼主(2017-05-14):
正在学习CPU植锡,但总是时好时坏,中间爆锡和四周掉点频率很高。
钢网变形、CPU变形(中间低四周高)、爆锡后用风枪吹钢网取残留锡导致钢网变形、镊子压不平、锡浆抹不均
CPU分层,868D 310度 风速2-3,吹好几分钟都下不来
请教大家是怎么解决上述问题的,谢谢

网友:
这个就要慢慢练了,。。、

网友:
你在涂锡浆的时候技巧没掌握好,要压中间,图好一般再涂另一半。不然锡浆会不均匀。

网友A:
310度太高啦。。。230-240度即可。

网友:
感觉你的温度有点高,250度左右试试

网友:
250度是植锡的温度还是CPU分层的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10度太高啦。。。230-240度即可。

230~240度是植锡的温度,分层的话这个温度你是分不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30~240度是植锡的温度,分层的话这个温度你是分不开的

我说的是值锡加焊的温度。。分层用320-360之间。我用软刀片劈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10度太高啦。。。230-240度即可。

植锡我一般用270左右,分层310.分层很吃力。你说的抹锡浆压中间是什么意思,先抹钢网中间再抹两边吗,我是从一边抹到另一边,做不到一遍抹遍只能来回抹,那个抹锡浆的刀要用力往下压吗

网友C:
我是先在板上把上层取下来,再取下层的,这样很好取,主板不会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先在板上把上层取下来,再取下层的,这样很好取,主板不会动。

谢谢,明天试一试

网友:
先点四个角,然后就不跑偏了,这方法不错的

网友:
CPU一变形就不好值锡了

网友:
通常情况CPU下层除完胶 都会像内凹 所以植锡的时候 钢网中间的部分会和芯片贴不紧有一定的间隙 钢网和芯片对好位之后有风枪先加热一下 这时候芯片就会受热恢复原形和钢网之间不再有缝隙 然后再抹锡浆 加热的时候镊子压住钢网风枪从一个脚开始慢慢加热 镊子随着锡的融化一起移动 基本就OK了

网友:
还是多练习  多看视频吧

网友(2017-06-25):
分多次植吧。

网友:
还是多练习,不行就去实地一个月

网友:
这个要慢慢练,干cpu感觉350温度试试看,吹的距离自己把握

网友:
会变形但是 cpu不会爆 植锡的时候注意就可以了 锡网上锡的时候一直按住就好了。植好锡平整度不受影响的。

网友:
我植锡老是连点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