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CFT3 一体机开机不跑码又是通病

楼主(2017-05-14):
开机0.4,查了一下论坛,好家伙又是通病,卸掉CPU上的电容,立马亮机,很多兄弟可能一下子看不出在哪,我把相片放上来

网友A:
此类故障,罪魁祸首是散热器上的黑色泡沫垫子时间长受潮容易腐蚀接触的电容,最经典的还有联想460系列待机芯片附近电容,Y470屏线接口附近电容,反观接触这些腐蚀短路电容都有黑色泡沫垫子

网友:
这种通病我也碰到过,一镊子夹掉那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类故障,罪魁祸首是散热器上的黑色泡沫垫子时间长受潮容易腐蚀接触的电容,最经典的还有联想460系列待机 ...

受教了,学无止境。。。

网友:
有机修是好事,现在用电脑的少了,维修活少了,我已经好久没有电脑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