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R428通痛又一个。。。

楼主(2017-05-14):
闲来无事,朋友送来一台老机,不开机,可以触发,但太脏,清完以后一看,好像是通病,查了下,果然是,一顿干,正常亮机

网友:
最后那张不是,发多了。。。

网友:
这种帖像绝缘胶布的,散热太差导致的

网友:
三星硬盘下胶贴通病太多

网友:
这钱儿挣得跟捡的差不多~~:daxiao:

网友:
烂电容就可以不拆机了

网友:
捡钱了吧。那么是不是大电容也一起给换了呢?

网友:
另外·通病的2个也一起干掉吧

网友:
这个很久以前就有了

网友:
电容漏电,,,,,

网友:
电容漏电,,,,,或者短路,,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还有人修?

网友:
胶纸时间长了容易腐蚀元件的,好多机器都是这样的

网友:
现在为了实名审核以前的通病都弄出来了,

网友:
直接硬盘拿掉就可以干了

网友:
有台机我拆了两个电容后时间保存不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大家都知道  呵呵 最喜欢这通病

网友:
还没修到过这个   先做笔记   哈哈

网友:
这机器到这年头了还没被干了这RTC电路,难得

网友:
不用拆机的 拆掉硬盘撕开纸 干掉那个短路的电容 就可以了 插电流表好像待机电流0.023开不了机

网友:
这机器修得越来越少了

网友:
电容漏电,

网友:
上次也碰了一台,直接秒

网友:
最喜欢这通病

网友:
老问题了,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

网友:
建议把NEC电容换了吧,朋友的话,总要给他弄好一点嘛

网友:
老通病了送钱的节奏

网友:
这机器待机高拆都不用拆的,硬盘拿掉下面纸撕开就行

网友:
还以为你发现新问题了

网友:
现在这网站改的,哎

网友:
南桥电容!捡钱的机器!二楼说的,楼主可能还等着 二进宫呢!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这机器 不知道修了多少了 数不过来

网友:
在下边的 小白 不行 早点去 咱们迅维去向进修吧

网友:
我以为是又一个通病

网友:
rtc小电容漏电?

网友:
哥 你何必。。这都不知道修了多少台的问题了。。。。哪儿来的新通病。。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故障简单,但是默默问下,能收多少大洋?

网友:
这个少见,电容见多

网友:
老通病了,修过N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