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待机0.15

楼主(2017-05-14):
今天接同行一台联想g475说短路待机0.15.插电是0.15按开间电流跳到0.6不动了。心里想估计可能是网卡或者声卡之类的挂了。于是拆机就就接电就在主板上行摸了一通。声卡网卡没温度,倒是显卡有温度,没开机显卡不会产生温度的啊。打开图纸测试发现显卡供电rt8209的第一脚开启信号EN待机时候就有了。于是断掉第一脚EN,显卡供电就没有了,不是芯片故障。那就是直接换南桥吧。找了块料 板拆个桥植株换上,插电待机0.01正常了,开机电流0.5-0.76-0.6跳变不显示啊。因为是拆的桥,不确定好坏。心里也没底,于是不装内存看下电流变化,不装内存有报警声。看来换的南桥应该是好的了。换了内存也是一样不亮,准备刷个bios(因为之前修过u410换过桥必须重新刷bios),看到coms电池没装,心里想是不是电池没装不亮的。修到过acer amd芯片组coms电池电压偏低,导致机器不显示。把电池焊上去,上电电流一路跳变到1.1亮机。图纸论坛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
维修就得相信自己 不然会白搭功夫

网友:
相信自己 相信手里的芯片 芯片坏的几率真心不多 料板的更不多 找一个靠谱的卖家的话

网友:
楼主厉害,思维清晰。功夫深。

网友:
问一下:为什么排除芯片故障后,直干南桥了,什么思路呢 还有就是拆了内存报警为什么觉得南桥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