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P黑屏无限DFU

楼主(2017-05-14):
itunes刷机报错2005,爱思助手刷机提示无法进入恢复模式?

网友:
重装a8试试看

网友:
确实摔过,而且是UMT主板,现在是开机触发定80ma

网友:
暂存 硬盘都有可能

网友:
cpu或cpu上层 umt的板太脆弱 摔一下可能就会这样 祝你好运

网友A:
CPU挂了吧。我的就是和你故障一样,最后CPU挂掉了。

网友B:
换一个CPU试下喂

网友C:
还是要 从刷吧

网友:
系统刷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PU挂了吧。我的就是和你故障一样,最后CPU挂掉了。

确实是cpu挂了,重植cpu,只装下层,触发电流0-80-0循环复位(ios10这个电流据说是正常的),强制dfu后刷机,还是报错2005,要换套件不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要 从刷吧

关键是刷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CPU试下喂

涉及cpu坏就要换套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cpu挂了,重植cpu,只装下层,触发电流0-80-0循环复位(ios10这个电流据说是正常的),强制dfu后刷 ...

电流有时能上110,没动cpu之前也是这样到110立马掉下来

网友:
搞好了吗?怎么搞好的

网友: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

最怕苹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