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华硕P8P67 REV3.1板子 能不能上 G2030的U

楼主(2017-05-14):
上2030不开机 ,检测灯亮红灯,刷BIOS可以解决吗 求大神
刷BIOS

网友:
你可以刷bios程序试一下,我也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刷bios还是比较简单的呢

网友:
来自: 河南
刷bios试试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貌似用不了哦 我刷过 没办法用 蓝屏什么都会出现

网友:
只有刷BIOS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