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高压条高压线圈问题

楼主(2017-05-14):
为什么,液晶显示器高压线圈,开机一会儿,就很烫,两个高压线圈,有一个很烫,什么原因呢,以前没遇到过,各位有知道的吗

网友:
可能有短路或打火,,,

网友:
短路的,还是要换掉的好

网友A:
这个就应当换掉了,,,,

网友B:
遇到这样故障,我都是直接换高压板,用通用板代替。

网友:
还是希望高手能把原理和维修思路写出来,换高压板是快,不过还是搞懂原理修好原板更好:)

网友:
先对换一下负载(灯管),如果还是这个线圈,就是线圈问题;如果随灯管变,就可能是灯管回路问题了

网友C:
线圈匝间短路漏电了,只有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圈匝间短路漏电了,只有更换。

匝间短路漏电了
怎么还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
标准答案见7楼,线圈匝间局部短路肯定发热严重啊,这是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应当换掉了,,,,

你是说高压线圈?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灯管老化造成负载过重导致的,可以换灯管解决

网友:
加个高压板上去,稳定些!

网友:
加个高压板上去

网友:
先外接灯管看看还烫 不烫

网友:
先测下灯管工作的电流。看是不是灯管老化。如果正常就是高压包短路了

网友:
换两条好的灯管看看。高压问题最好整个改掉。

网友:
换个高压线圈试试

网友:
换个高压条

网友D:
请问高压线圈还能用手摸吗?没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高压线圈还能用手摸吗?没电吗

可以用个绝缘的东西摸,就知道多烫了,问题解决了,是高压块的问题

网友E:
问题已解决,高压块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问题已解决,高压块的问题

查到是什么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到是什么坏了吗?

就是那个高压线圈问题,还有一个管子,换了就好了,没注意看什么型号,看来以后地养成拍照的习惯

网友F:
分不清楚的情况下,先看灯管电流,如果电流正常毫无疑问就是高压线圈包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不清楚的情况下,先看灯管电流,如果电流正常毫无疑问就是高压线圈包问题。

用万用表能测电流?

网友G:
不是2个都热,就一个热,一定是有短路,没有找到问题,千万别去保护,风险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2个都热,就一个热,一定是有短路,没有找到问题,千万别去保护,风险太大

有短路?那其他的也烫呀,是正常的,不是温度高的不行那种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高压板

网友:
像这种我都是改个通用 求解决banf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都是直接改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样故障,我都是直接换高压板,用通用板代替。

通用板使用不到好久,,反正一个月随便过

网友:
建议楼主先在发热的一路外接灯管来判断..............

网友H:
换高压吧  发烫有可鞥灯管打火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高压吧  发烫有可鞥灯管打火

灯管的问题吗?

网友:
多半是那一对灯管坏了

网友:
推动管是不是不良    都是通用板  代换

网友:
灯管漏电吧  先测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