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40 开机30秒左右自动掉电的维修案例

楼主(2017-05-14):
今天接到同行送修的一个THINK E40的机器开机进系统掉电(机器没进水),于是开始测试机器,进PE也掉电,开始简单的维修思路   :  1.清理风扇  。2.加硅胶。再进行开机测试,结果还是一样 ,印象当中E40好像有掉电的通病,检查了各个供电的点均全部正常,便开始在论坛里面查找有无相关结果,论坛里面好复杂啊,有说BIOS坏的,有说散热片坏的,有说显卡坏的,反正不管开始全程更换测试,结果悲剧了,故障还是一样,我的机器还是个集成显卡的机器,显卡便不在考虑范围,正当心灰意冷的时候手碰到了北桥,(此时是裸板测试,拔出一切外接设备)感觉北桥的问题有点不寻常,仔细用手摸北桥,确实感觉跟正常使用的北桥温度偏高,于是就想到北桥问题,打算更换北桥,把各个绝缘膜撕掉,正当撕掉北桥背面的绝缘膜时候,意外发现了北桥电路上有个电容颜色不对,已经变质,机器没进过水啊,不管,用万用表打电容没阻值,接着就开始把这个电容干掉,再测试,恭喜了,机器好了,进系统也不掉电了,机器故障解决了,这个维修小经验分享给大家,也给大伙提个醒,维修过程中很多时候要细心,不能麻木进行换大芯片处理,有时候还是有意外的惊喜的。

网友A:
刚巧摸到了故障点,要不然北桥被冤枉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巧摸到了故障点,要不然北桥被冤枉死了

辛亏发现故障点,不然换了北桥故障还是一样没解决,还冤枉了北桥了,问题是这黑胶的主板动北桥还有风险。

网友B:
这个东西还有学问啊

网友:
要学的真是太多了,不错

网友:
小电容惹的祸,

网友:
绝缘膜害了不少小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还有学问啊

这个是提醒大家维修要仔细,小心,不要冲动就直接换桥。没什么学问

网友:
楼主心细,不然要绕远路了 顶一个

网友:
意思就是,大芯片后面的小元器件(小电阻,小电容容易有问题),楼主有没有测电感供电的这些方面:供电,对地阻值,波形,我觉得跟北桥后面相连的小电阻电容坏了以后,会在北桥供电电感的这些方面表现出来

网友:
机子拿到手,拆开第一件事就是看、看、看

网友:
      这运气好 肉眼能看出来 不然北桥就被干掉了

网友:
楼主好运,绝缘贴纸引起的电容故障,还真的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