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18不触发请各位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7-05-14):
     前天接到一台HP TPN-Q118的本子客户说按开关没有反应,问客户是怎么坏的客户说有可能是进水了拆开机子发现确实是进过水进的是可乐让客户留机维修。既然是进过水的那就先处理进水腐蚀的拆下主板发现进水主要是在键盘的左边,先用洗板水清洗一遍然后再放到焊台上烘烤一遍,拿下来之后对照图纸把那些腐蚀的电阻都一一换掉电容有腐蚀也换掉。这些都处理之后插上电源还是没有反应,这时发现电源接口的灯一直处于闪烁状态,没办法就只能仔细查了先查一下待机 3.3和5V分别是两个IC控制产生的,所以此板3.3V和5V是在触发之后产生的,而此板在不触发的情况下待机电压只有+3VPCU和+5VPCU以及3.3VRTC.这三个电压都是正常的。那就再查EC的条件吧供电 3.3VPCU ECRST:3.3 ACIN: 3V LID_EC: 3.3V RSMRST:0V DNBSWON#1:触发无3.3V跳变 。量这些阻值都是正常的那就更换EC,更换EC后还是原故障。再量测各电压的阻值没有短路的情况因为此板BIOS也参与触发把两个BIOS都刷了还是一样的。因为此板插上电源之后电源灯会不停的闪烁所以我怀疑是主板有短路的,但是每个电压的后继电压和转换电压我都量过都没有短路的。请各位兄弟帮忙分析一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我把此板图纸上传上去。 chinafix.com.cn迅维网_QUANTA

网友:
惠普的有点难搞啊

网友:
EC的65脚AD_AIR电压是多少?

网友A:
看看 电源检测灯亮不   刷EC

网友B:
检查一下ACIN 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C:
用原装适配器试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 电源检测灯亮不   刷EC

电源插上之后电源灯一直闪烁。EC应该是没有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ACIN 是不是正常的

ACIN 3V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原装适配器试过没?

没有啊。会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啊。会跟这个有关系吗

万一是适配器检测电压不对呢

网友E:
适配器检测电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适配器检测电压看看

我用的是直流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一是适配器检测电压不对呢

我用了客户的原装适配器,还是不行哦。

网友F:
估计断线的可能性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断线的可能性大吧

关键是不知道哪里断线了。S5_ON到EC 和开关到EC都是正常的,我把EC取下来量了到PCH几个点的阻值都是正常的。

网友G:
还是查查进水的地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查查进水的地方看看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一开始我就是把进水的电阻和电容都换掉了,确实有几个电阻和电容腐蚀了,不过换掉之后还是老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