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怪事

楼主(2017-05-14):
机器同行拿来,要换键盘 ,开机显示亮机好,拆键盘,换上键盘不显示了,再拆键盘,放电也是不显,原机是三代CPU I3 SR0N1 ,换二代CPU显示了,以为是CPU坏,换到另一台机上,CPU是好的,后面也换了几个CPU,总结E431换二代CPU显示,换三代不显,三代CPU百分之百能点亮,上三代CPU不跑码,上不上内存电流一样(0。8),刷过BIOS,大神解释下。

网友:
搞不懂你要说啥

网友:
自相矛盾啊 无语

网友:
换两CPU亮机,换三代CPU不亮,原机是三代CPU,机器是来换键盘,换键盘过后一显示

网友:
你是没看明白

网友A:
怎么像绕口令似的,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像绕口令似的,没看懂,,

机器是要换键盘,换好键盘不显示了,换上二代CPU显示了,原机是三代CPU,原机上不显示,换到另一台机是好的,

网友:
什么问题啊,呵呵

网友:
说的这都啥和啥啊,不行送修吧

网友:
南桥虚焊了吧。这个南桥不是容易坏吗

网友:
确实是怪问题,没有遇到过,楼主最后给客户换U了?

网友:
感觉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像碰到过类似,不知是否U供电功率问题。能用也就没研究。

网友B:
难道cpu和键盘不匹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cpu和键盘不匹配啊

没装键盘,裸机,

网友:
我的笔记本就是3代的  二代也能用,不知为何

网友:
楼主错别字好多。这个怪问题还是刷BIOS吧。

网友:
没搞掉小零件把,这种换键盘不亮了 很多是不小心搞掉零件了。细看下键盘接口附近掉件没有。

网友:
接着刷bios看看阿

网友:
这种的话  E431的BIOS 确实容易出问题   先刷个通用的BIOS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