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没有图纸的手机大家修么?

楼主(2017-05-14):
现在很多手机都没有找到图纸,没有图纸的手机真是不好修,连个测试点都找不到,我一般都不修的,除了开不了机的,就修下有没断线,腐蚀这类问题的,其它的问题都不敢修,以前试过把人家能开机的,修成开不到机,图纸又找不到,最后只好赔钱买板换了!大家遇到没图纸的都修么?

网友:
有赚头就干,没把握就算了。

网友:
顶起,大家都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可以修啊,也很好修啊,实地就有讲过安卓机无图维修思路。

网友:
安卓机看板子多少钱,便宜就换板子,看故障位置,维修难度,决定,我一般都是修,80%能修好,硬盘底层无资料,修复不了。

网友:
价高就修,价低就不修

网友A:
多着呢 多观察 看有没有进水 然后猜测哪一块出问题 然后猜测大概位置 然后找到那个芯片上面的丝印的字 淘宝搜索验证是不是那一类的芯片 成功率不高就是 也有成功的 一般重植一下看看 不行拉倒

网友:
很多手机都是没有原理图的,手机的原理比较简单,一般故障不用原理图也可以修

网友:
自己评估风险    与收益  来决定修不修

网友:
有修投的话我回去淘宝买图纸,如果实在没图纸靠经验和就近原则

网友:
有赚头就弄 没赚头就不搞

网友:
一般就是腐蚀和虚焊。别的我不会,哈哈哈

网友:
看是什么问题了。太难主板贵的就GG,常规问题没WIFI啦声音啦可以搞搞。杂牌山寨除了尾插一般放弃,挂了你遇到难缠点的赔钱都解决不了。

网友:
楼主可以买一个图纸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着呢 多观察 看有没有进水 然后猜测哪一块出问题 然后猜测大概位置 然后找到那个芯片上面的丝印的字 淘宝 ...

同意,我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
靠经验维修,修的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有一次HUAWEI 换总成 换完试过了可以的。。不知道为什么放了几天再开机无法触摸。。  原来客人的爆屏也扔了。。。 这个怎么交代,总不能没有屏幕还给客人吧。。肯定要赔张新的屏幕了。。 硬着头皮修吧。。 看看哪里有不正常的。。 后来也修出来了。。 掉了个电阻。。 只能说运气好 。。

网友:
没图纸确实修起来费劲。主板现在基本上只修苹果了。其他手机配件也不好找。又没图纸。费半天劲还不见得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