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55M跑5D维修

楼主(2017-05-14):
今天接到一块GA-A55M-S2V主板

    客户拿来说主板不稳定 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开机不显示   开机显示进系统会死机 打发走客户开干

     接电测试 亮机了 擦 我还怎么搞。。。。  客户说的不稳定 最好做个系统的 本人比较懒 就算了 多开几次

   问题出现了  卡5d  神马代码。。。 没见过  有时是c7过了 再5d 先刷BIOS吧   赶紧官网找个 刷了后。。。。。。。。。没鸟用

       慢慢查吧  卡5D 时其他电压都正常 就CPU电压只有0.77   CPU电压应该时1.2以上吧   查6234芯片脚位VCC电压都有就24 EN  4.33V

       这个电压不是1.2V么 赶紧查图

               图纸上时0.8V EN  ???    追查来源   CPUVDD_EN 受Q431 Q59控制   VCC经8.2K电阻分压得到    VCC5V正常  难道是电阻不正常

             拆了测阻止 是8.2K   感觉没得搞了  直接拆掉电阻 拉了一个3.3V   再点 还一样滴

           没办法了    论坛里搜下 有没类似的   果然有个  也是个技嘉的主板  也是跑5D  他是换CPU芯片好的

              赶紧找  找啊找 没有。。。。。。  悲剧啊       坛坛里有人说可以用6232代 试下吧

                         换上后  电压都没了  果然不行      还是慢慢找吧    后来在同行哪里找了一个

                 赶紧换上    通电OK了   烤鸡半小时没问题

                              看来修之前 改在坛坛里看看啊  感谢!!!!!

           最后没搞懂的是 换个芯片 24脚EN还是4.3V   求大神解答  为什么??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9876-1-1.html
技嘉A75也是卡5d的  参考下
补充下:你是修好了的呀  没看清楚

分到了  再给你加

网友:
不必查 CPU EN  4.3V正常吧
跑5d 我修过  感觉是 没有解码真正的CPU供电 导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9876-1-1.html
技嘉A75也是卡5d的  参考下

这个我也看了  我的PWM_PWRGD 是正常的   终于有大神看我的贴了

网友:
看样子是没有分压的啊 应该是3.3.上啦做开启的啊  有木有是万能标电量不足显示不准确的问题,

网友A:
南桥的PG 一路到PWM芯片一路进CPU
CPU_PWRGD 也正常呀?还有 换个晶振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的PG 一路到PWM芯片一路进CPU
CPU_PWRGD 也正常呀?

是啊  是正常的  最后没法才去同行哪里找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桥的PG 一路到PWM芯片一路进CPU
CPU_PWRGD 也正常呀?还有 换个晶振看下

楼主是修好了的,应该故障点是电管芯片,而楼主的疑问是两个电管芯片的24脚 EN 为什么是4.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修好了的,应该故障点是电管芯片,而楼主的疑问是两个电管芯片的24脚 EN 为什么是4.3V

哦 我大概看了一下 没很仔细看  以为没修好
那个EN 正常是4.3V的
上拉5V VCC  没有满5V 是因为二极管 那边的影响
0.8V 应该是 开启电压  不低于这个 就O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9876-1-1.html
技嘉A75也是卡5d的  参考下
补充下:你是修好了的呀   ...

好了的  换ISL6234A好的  赶紧加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了的  换ISL6234A好的  赶紧加分吧

昨晚用光分了   可能晚上分才能回来  到时候给你补上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