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师傅EPSONr270 进纸灯一直闪 就一个灯是什 ...
请问一下各位师傅EPSONr270 进纸灯一直闪 就一个灯是什么坏了呢?

楼主(2017-05-14):
各位师傅好:
EPSON R270 进纸灯一直狂闪 就一个灯在那闪 然后 机器内送纸的那个滚轴 一直在滚? 请问是哪里坏了呢?

网友:
卡纸,进纸传感器,拆机检查吧

网友:
电脑提示是什么就是什么故障。根据电脑的提示去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