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750D-i7 D1不触发

楼主(2017-05-14):
待机0.001按下开关0.002,哪位大神修到此机器,共享下维修思路
不触发

网友:
这也太笼统了

网友:
EC工作条件,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要先测有没短路吧啊

网友:
表示没有办法给你思路 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
之前也遇见过 是电源头的问题

网友:
修过这种电脑,修好后滴滴叫最后解决不了还给客户

网友:
我刚修了一个,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