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锡CPU 钢网鼓

楼主(2017-05-14):
我做其他芯片都是一次成功,就是做CPU 还是字库  钢网用风枪 一吹就鼓起来了,搞得很多锡下不去,一开始以为是钢网的问题 我还特意发的CPU和字库 的钢网,也不行,郁闷  ,哪位师傅给指点指点,,感激不尽,, 中间都鼓起来了,有的是旁边鼓起来

网友:
你为什么不用锡桨 用锡珠熔点高啊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多做几次就熟悉了!

网友A:
风枪温度太高了吧

网友:
这种大面积的芯片,网和芯片的接触不紧密,上锡时锡浆容易多,吹球时锡网容易鼓,非常不好搞。温度低点慢慢吹试试

网友B:
用的就是锡浆 温度是270度,250度也试过了也不行,是不是和我的锡浆 有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就是锡浆 温度是270度,250度也试过了也不行,是不是和我的锡浆 有关系啊

也有这种可能,买一点质量好些的锡浆试试看嘛

网友:
风枪温度没调好

网友:
准备向手机维修出发

网友:
这网不好的.......

网友:
钢网是买的专用的

网友:
估计还是温度的事,CPU 的点小,密

网友:
楼主这种垫卫生纸就解决了

网友:
好的 一会试试

网友:
镊子压在钢网中间上试试

网友:
风枪温度过高,钢网受热不均匀,中间受热过快导致中间先膨胀,所以才睡鼓起来。

网友:
边缘吹边缘吹边缘吹边缘吹

网友:
把风速关完,让锡慢慢融化,最主要是钢网与芯片要压平,

网友C:
慢一点 应该好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就是锡浆 温度是270度,250度也试过了也不行,是不是和我的锡浆 有关系啊

手工的问题,要多练,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用十几块的维修佬锡浆都不会这样!抹锡时网要压平,像CPU之类的面积大芯片先抹完一边再抹另一边,抹锡要轻抹。

网友D:
风枪温度没控制好

网友:
风枪温度调低一点,290-300就可以,镊子一头可以压在中间没有锡珠的地方

网友:
勤加练习,多做总结,其实没什么难处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就是锡浆 温度是270度,250度也试过了也不行,是不是和我的锡浆 有关系啊

锡浆不要太稀,摸锡浆要轻,吹不能直接吹,先干一下,再一面吹。吹到完全。

网友:
跟锡浆有关系,我用了在学校时在老师那买的白瓶锡匠,挺好

网友:
有兄弟说的应该是正解,吹边缘,这个处理很简单,把风枪吹网的边,不动,不要直接吹锡珠那里,一直等,直到一部分锡珠融化了,再拿起来,吹,这样的方法,风速要低,温度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
讲的很详细 明白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刮锡没刮好吧  锡浆没压下去    还有就是 注意钢网摊平 不然 会留间隙刮锡时  多锡  导致  融化后连锡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你这个涂锡浆的时候用镊子压住中间,涂好一半再涂另一半,不然就爆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温度太高了吧

不是温度,是涂锡浆的问题。

网友:
锡浆要用无尘布压几下,让它变干再涂锡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慢一点 应该好点吧

和速度无关,手法技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枪温度没控制好

不是温度问题,是涂锡浆的技巧问题。

网友:
风速调的低一点,锡漿弄得干一点。纯属个人经验。

网友:
风枪温度太高?要不就是钢网薄!!

网友:
功夫不行,到迅维学习了没有

网友:
摸锡之前 你可以把钢网对齐 然后风枪预热 此时钢网是会受热变形收到按压可以和芯片贴合 然后涂锡 风枪不要直接吹 先预热干燥一下 然后吹钢网就行了 会导热过去的 直接吹温度太高 压不紧密就GG

网友:
多多练习  熟能生巧

网友:
这个我觉的应该是有技巧的

网友:
谢谢大神 ,我试试

网友:
还是网的问题,你那网太大了,受热不均匀时就出现上翘!
在植0.35以下球时,出现这个问题是通病了:
换好点的网、尽量把网帖近芯片、温度不要一次性加到,要像做BGA那样间隔上升。

网友:
钢网变形引起的。想办法解决这个应该就行了

网友:
质量不好

网友:
钢网大了温度高了就会这样

网友:
可以在芯片背面贴上黄色胶带 在显微镜下对准脚。。 把胶带贴牢到值锡板上,在显微镜仔细慢慢均匀涂抹锡浆。。 然后热风枪吹吹。。 如果吹完显微镜看到有点空了或者鼓了。。 不用重新拿下来,空了补点锡再吹吹。。 鼓了铲平它 再吹吹。。 因为背面粘牢固了。。 所以不会移位。。 我试过触摸和电源  挺好用的。。 CPU 我没试过。。

网友:
好的 一会试

网友:
固定好 先用风枪在四周预热 网就会贴近芯片了

网友:
我还不会弄  厉害了

网友:
风枪温度高,加热快了。还有就是刮锡的时候网拱起来了,锡浆多了。还有锡浆太稀了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