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M490S掉电

楼主(2017-05-14):
此机器开始能开机进入系统,不过两分钟掉电,散热正常,就是莫名其妙掉电,求思路

网友:
温控,PG,供电

网友:
帖子水了吧、、、、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网友:
我现在也碰到这样的台,平常这样的问题刷BIOS可以好,我这个刷了两个还不行,也没思路了,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刷BIOS 看看35V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事一天就要积极看贴,学学技术。赚点比比

网友:
刷BIOS看3V5V

网友:
修到过 但是不多  修到过 但是不多

网友:
da0twsmb6e0图纸

网友:
下个鲁大师查看下温度

网友:
测测条件啊 没条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