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36双显 把独立去掉只用集成 为什么不行?

楼主(2017-05-14):
惠普cq36双显 把独立去掉只用集成 为什么不行? 用了几年的本本确实有点老了 平时也就刷刷机用 但是 独立坏了 自己换了一个没用多久又挂了  !自己就想 既然是双显 为什么不可以去掉独立 只用集成 ! 然后把独立的去掉了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跟独立坏的情况一样-----屏不亮  !  求大师给个建议?

网友:
你想多了,你以为双显卡把独显去了就OK了,那是看平台支持的,你这种HM55别想了。

网友:
岂不是 报废了?

网友A:
I系列后,有的可以,有的不行要改电路

网友:
H55   不亮的

网友:
这个之前看老师改过集显。但不是所有的机子都行的哦

网友:
三代的把显卡供电电感去了有的可以

网友B:
你还是找个电路图吧,看上面有没有集成显卡的标识,如果有就可以改,照着电路图搬搬电阻什么的,没有就别想了
给你个例子吧

具体的要根据你图纸来,瞎整是没用的

网友:
HM55改集成毕需要主板支持,,,有些可以,但不是全都可以,,HM67这些要主板CPU有集成供电的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I系列后,有的可以,有的不行要改电路

怎么改 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找个电路图吧,看上面有没有集成显卡的标识,如果有就可以改,照着电路图搬搬电阻什么的,没有就别想 ...

在网上没有找到电路图  你有没有 麻烦给个

网友:
看图纸有些图纸会标出集显缺件位置。

网友:
你这种不支持、

网友:
看架构的       不是所有去掉独显就不行的

网友:
一般都要二代以上的,可以

网友:
hm55的好像都不行吧!

网友:
mh55不支持 但是有些机器确实是可以 我也干过几次了 不过都是65的

网友:
一代的吗,HM65以上吧

网友:
是HM55的不,如果是的话,只去掉显卡是不行的哦,看一下电路图,看能不能改成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