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71-W6500-D03开机电流0.093 3,5V有 内存电压有其他电压没,先查那个电压

楼主(2017-05-14):
求助:6-71-W6500-D03开机电流0.093 3,5V有 内存电压有其他电压没,先查那个电压

网友A:
按照时序查下去啊,一步步来你会有收获的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步查,一定或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时序查下去啊,一步步来你会有收获的

原来是1.05V的桥供电短路了,对地为0,换桥之后测电感对地是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