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v le plus经典维修

楼主(2017-05-14):
在网上买了一块华硕的Z77主板,外观看去完好,板子也是霸气,橙色也是很新,可是这板子修好一个问题,还有一个经典的故障,差点没修好,修的差点放弃。          进入正题,  故障1,主板不通电,这个问题倒是算好修,基本是秒杀了,待机正常,重置复位信号正常,触发信号正常,PSON正常,南桥32k正常,只差S3无电压,
   问题就是无S3,查南桥RTC电路,COMS跳冒正常,电池电压正常,差点怀疑南桥,还好仔细,再次查看了RCT电路相连零件位置,发现经过一个电阻上拉
去了南桥芯片,电阻的另一端无电压输出,测量对地无短路,测量电阻本是20K,目前电阻已经是几十M了,直接换掉,果然上电直接跑马,心里爽死,
  故障2出来了,跑马后掉电,这个问题的出现让我悲痛欲绝,维修范围可说是扩大上10倍了,可以说只要有信号不稳定,或者电压不稳都会导致此种情况的出现
而且各个供电测量都正常,手里没有示波器,以前用过也不精通使用,只有靠经验和一个万用表,怎么蛋痛啊,到此为止没在继续维修下去,放半边,但是绝对是不
放弃的,有时间在研究,高端点的板子我一般不想放弃,
  高端点的板子能卖的起价格,修不好的话,睡觉都不舒服,第二天晚上又继续,这里查查哪里查查,还是不见问题的出现,偶然的发现一个问题,这板子现象
有时插上电源会自动通电,也是可以跑马到要亮机的时候掉了,不在重启,有时又会重启,甚至有时还能显示,这他妈就真的奇怪,心想是不是南桥挂了,没有BGA
就试着想想罢了,测量开机排针也是正常,3.3V。无赖之下就换了个IO,*脏话*,情况还是一样,操蛋了,
    在慢慢测量吧,等开机不掉的时候在速度量下,量去量来,还是那些电压,没有偏高偏低的,突然在不掉电的时候量到开机排针电压变成1.几-2.几不稳定跳,
*脏话*问题应该就是你,但是我查看了点位的零件链接,只有经过一个33欧的电阻接IO经过一个8.2K的电压上拉得到的3.3怎么就开机的时候却变成1.几呢,在仔细看了点位,链接了一个电容,直接敲掉,也是一样,剩下就只有IO了,但是IO是我刚换过的啊,不可能是IO吧,先不打算换,这他妈又是一个难题,目前就只剩下一个33欧电阻接近开机排针了,按道理这个是绝对不会出现问题的,试着把电阻去掉,直接短接电阻的开机端上电试试,没想到果然就是这里问题,开机后,电压正常了,正常的3.3一直稳定着,难道是电阻坏了,不管坏没坏都要把它换了,没想到换了还是一样,这就奇怪了,这电阻就挨着开机排针1厘米左右,妈的  火了,直接把开机排针也拆下来看看究竟有什么鬼,没想到拆下来,里面像装狗屎一样,清洗半天都没洗干净,不知道以前用这个电脑的朋友是如何搞进去的这种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物质。洗干净了在用镊子短接,哈哈哈,正常的不得了,有些部分细节图没有拍照,下面上传部分图片来证明不是灌水,本小白都只有晚上才有时间修板,纯属业余。

网友:
楼主思路真的清晰不解释6666

网友:
这都能发现 也是没谁了!

网友A:
先观察 有时候有收获

网友:
不解释666666666

网友:
其实很多故障  肉眼可以看出来的 就是要仔细

网友:
有技术含量。高手,心思缜密

网友:
一般人绝对修不上。维修路难

网友:
不得不承认楼主真的很仔细:daxiao:

网友:
楼主牛逼啊  总在AC之间徘徊

网友B:
正的太好了,不错,下次在来,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的太好了,不错,下次在来,很好

也没见几个加分的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观察 有时候有收获

外观真没有任何进水痕迹,要不早干了这个插件,

网友:
没毛病 思路清晰 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