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3 PLUS REV1.03上cpu触发断电,掉电

楼主(2017-05-14):
上cpu掉电,以为有短路,后来没量到短路,看到有个5脚ic,直接换掉秒杀

网友:
不查问题直接拆件,真是大神级维修!好羡慕!

网友:
VDDA2.5v缺失导致上U掉电也是华硕这种板通病

网友:
VDD2.5 很少修到这个坏的,

网友(2017-10-24):
直接秒杀,真是大神啊,厉害厉害

网友:
这个五角的芯片可以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