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h61h2-m12 不成功维修

楼主(2017-05-14):
   接到一张精英板子,客户说不亮。
测量,内存,1.2v。桥0.5.内存供电芯片apw7120,157正常,换了。还是一样。
  桥供电又358控制,+级也是0.5.分压电阻一端供电端1.7  找另一张比较,是2.5 这个电压也给1.8锁相环提供供点端。跑线有一个电阻,另一端是3.3v。过来就剩1.7,换之,无果。通一个二极管(可能是吧,b,e一样,c无电压)换了就好。
   最终就是供电正常,滴滴滴,报警,不亮。cpu,内存换过,刷过m17版的,论坛有人说,8m的
    刷了好几个bios,分都没了,还是一样,有人赐教没。

   来些下载分吧。心累

网友(2017-09-08):
是不是跳线帽被动了啊,跳线帽换一下试试,滴滴响一般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