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求助,华硕X550ZE 键盘失灵

楼主(2017-05-14):
华硕X550ZE 键盘失灵,BIOS下正常,系统和PE下都不能用。有没有大神遇到过?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台SONY的,也是在BIOS里正常,系统里跟PE启动界面除了大小写灯跟数字键盘灯可以点亮跟关闭外其它键都没反应,而且一会会掉电(外接USB键盘也是这样,就是这么神奇),后来发现拔了多媒体控制小板就可以了,也不掉电了,最后我割了小板的线。你也可以试着去除其它小板试试

网友:
耍bios啊 ,这么明显

网友:
耍了bios没有呢

网友:
你装个系统进系统看看

网友:
有没有重新装个系统看看,系统故障也坏引起键盘失灵

网友:
BIOS刷了,系统换了,都不行。I服它了

网友(2017-06-13):
IO芯片可能性大一点,量一下键盘接线口上的阻值,一般阻值相差好小好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