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维修需要些什么配件?

楼主(2017-05-14):
洗板水,还有那种白色的做BGA胶叫什么?笔记本主板维修还需要些什么配件?

网友:
那是焊油吧 老铁

网友:
我晕,这叫什么,给你两个方案
第一,什么都不要,只要技术就行(会修,能找出问题点)
第二,很多东西都要,什么BGA ,直流电源,风枪烙铁....钢网,太多了,最好有个波,至于配件,暂时有几块废板就行,实在少的配件,等你找出问题来了可淘宝太多了,还是上图吧,自己看着办

网友:
图片这些必须要,还有料板,修笔记本bga 也是要的

网友:
我都是用无水酒精,化学用品商店几元钱一斤,关键不伤身体呀!BGA焊膏绝不能凑合用几块钱的焊油代替不了,植珠时你就知道了,BGA焊台是必须的,否则大多数问题处理不了,然后淘个二手白光,维修电源!剩下的就是苦练内功了!

网友:
BGA 风枪 电烙铁 各种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