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笔记本花屏

楼主(2017-05-14):
今收到一台华硕K55VD进系统用一会就闪屏花屏,换过屏与屏线都一样,外接正常,显卡上BGA后进系统更花了,请问各位大师这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是N卡,是GT610的

网友:
鉴于你加焊过显卡更花了 最好先换一个显卡后看看情况 如何

网友:
有加焊显存吗,显存虚焊也会导致花屏的

网友:
加焊过更花 最好换个显卡  这款也容易坏   也有可能显存

网友:
维修好了 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显卡换了,第一次亮了第二次花屏,再开变白屏了,见鬼

网友:
花屏外接正常桥坏会导致花屏外接正常吗,桥是挺烫的但外接又正常亮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显卡几率比较大

网友(2017-06-13):
是的,显卡坏了

网友:
换个新的显卡就行了

网友:
显存也会出现花屏啊